p8h61-m lx3 plus rev:2.0 p8h61_m lx plus rev:1.00

楼主(2016-10-06):
新手一枚,遇到两块主板的经验,,,p8h61_m lx plus rev:1.00这块主板没有vccio电压,经查是rt8120输出,查5脚vcc没供电,滤波电容电路翘掉,有供电,但是后级还是没输出,换过芯片依旧,后来测波形,场管g级有波,电感也有一瞬间波形,换场管,自举电容,依旧蒙了,后来灵光一闪给vcc供电滤波电容换个,ok呵呵。无语半天,。,p8h61-m lx3 plus rev:2.0 这块就简单了上手一查,,开机就没有集显供电,集显在读取完内存后才出,查内存各供电,正常换内存,cpu依旧,刷bios 。。。。恩   ok两块主板搞了一天,,,新手,。,。,。,。,

网友A:
RT8120有RT8120A和RT8120D两种,VCC电容不装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8120有RT8120A和RT8120D两种,VCC电容不装不行

还是修到的少。,,,

网友:
电容直接可以用落铁刮掉

网友:
后来灵光一闪给vcc供电滤波电容换个

句容诚信电脑 -6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B:
电容没鼓。。怎恶魔想起来换呢

网友:
都是查供电再到en的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句容诚信电脑 -6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刷BIOS那个  可以秒的   慢慢来吧

网友C:
我第一次发个修好的  你给我扣分   什么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第一次发个修好的  你给我扣分   什么道理

搞错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没鼓。。怎恶魔想起来换呢

贴片电容,vcc供电短路

网友:
又点位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