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 联想IBSWME V1.0 BSWD-LM V1.0 BIOS

楼主(2016-10-06):
首发 联想IBSWME V1.0 BSWD-LM V1.0 BIOS。下载看清楚版号哦、分享是种美德、加分也是种美德!对了、不装显卡亮机电流是0.3几、装了显卡亮机是0.5几

补充内容 (2017-7-3 00:20):
看别人反馈、下载这个BIOS可以亮机、但是会风扇报错、请下次遇到这种问题的维友私信我、帮你合成一下BIOS

 会员11541062元2022-11-27 16:43
 会员10092412元2022-11-19 20:46

ibswme v1.0 bswd-lm v1.0.zip

网友A:
呵呆,没分了,就1分意思意思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呆,没分了,就1分意思意思下

谢谢吴班

网友B:
今天我没分了··只能给一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我没分了··只能给一分了·

没事的、谢谢了

网友C:
这板子CPU上有一个电容容易坏电流也是0.4左右

网友:
这是INTEL的好像不是电容问题的,修过虚焊

网友(2016-12-04):
这板子 BIOS 供电 1.8V ? 我测的是1.8V

网友:
我刷完还是一样

网友:
总是要你这样的好人!加油!!!!

支持 反对

网友D(2017-01-07):
CPU FAN报错,会是BIOS问题吗?风扇换过

网友:
楼主有没有这款主板的图纸没有,我的故障是第一次可开机,关机之后不能触发

网友(2017-03-11):
昨天还亮机呢,今天就不亮了 ,刷个程序看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CPU FAN报错,会是BIOS问题吗?风扇换过

和你一样刷了群主的 BIOS  提示CPU风扇错误
能亮机,原机 不上内存 报警 上内存  不启

网友F:
第一次可以亮机 重启后 不行了

网友G(2017-04-18):
求助,为啥刷了之后风扇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G:
求助,为啥刷了之后风扇报错??

你风扇报错了?

网友H(2017-07-02):
引用 网友E:
和你一样刷了群主的 BIOS  提示CPU风扇错误
能亮机,原机 不上内存 报警 上

你原机BIOS在不在、帮你合成一下、可以私聊我

网友:
你这个bios报错 风扇报错不行的啊 客户要求完美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你原机BIOS在不在、帮你合成一下、可以私聊我

老兄,在不,帮我合成下这个机器的BIOS程序吧,开机报FAN错误,需要按F2跳过,关机后风扇还装、屏幕已经被关掉、风扇关机后也在常转,再开机开不了机,Q 334682756 ,或者留个你的联系方式那,兄弟

god

网友:
老兄,在不,帮我合成下这个机器的BIOS程序吧,开机报FAN错误,需要按F2跳过,关机后风扇还装、屏幕已经被关掉、风扇关机后也在常转,再开机开不了机,Q 334682756 ,或者留个你的联系方式那,兄弟 ,我原机的BIOS保存着呢

网友:
有没有qq留一个   我加你

网友J:
引用 网友F:
第一次可以亮机 重启后 不行了

我的刷了 和你一样的故障  修好了吗

网友:
都会风扇报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的刷了 和你一样的故障  修好了吗

没有 一直放那边  不知道如何修了

网友:
楼主有这个板的图纸吗?急需一份!!

网友(2017-08-04):
我这有个机器插显卡可以显示  不装显卡不显示  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 先刷个试试

网友:
进系统死机的怎么搞   也是一样风扇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I:
老兄,在不,帮我合成下这个机器的BIOS程序吧,开机报FAN错误,需要按F2跳过,关机后风扇还装、屏幕已经 ...

老兄 ,我的刷了也报错。398356163

网友:
风扇报错, 关机风扇一直转,LZ解决了吗

网友(2017-09-06):
DF大于万事大吉万事大吉 SFDSFSDGDFGDFHGFHHDFHGDFGDFHGFDHGDFHBFDHFDHFDH

网友:
今天刚好修到一台一样的,也是开机不显示,刷了楼主的BIOS确实显示了,但马上掉电重启后就不显了,怀疑是ME,合成个进去还是一样!加焊CPU可以每次点亮,但会报CPU风扇错误!进PE系统正常!刷回原备份BIOS也一样,应该是CPU内部检测模块有问题!客户能接受,就这样拿走了!

网友(2017-10-10):
引用 网友C:
这板子CPU上有一个电容容易坏电流也是0.4左右

大侠请指教 是哪个电容   遇到一个 还未解决!!!!!

网友K(2017-12-18):
问下楼主,我有一块和你的一模一样的板。我的是不插内存报警,插上内存不亮,内存也换过。  然后刷了你的BOIS连报警声都没有了,电流一直在0.3几这样不动了。     我不是拿原装BOIS芯片刷的。     这是什么故障?????????

网友:
        我只能用 逗B 两个字来表达我对你的崇拜之

网友:
总是要你这样的好人!加油!!!!

网友:
支持一下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我的主板刷联想最新的bios 出问题了。试试楼主的看看

网友:
不知道行不行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2018-01-28):
引用 网友K:
问下楼主,我有一块和你的一模一样的板。我的是不插内存报警,插上内存不亮,内存也换过。  然后刷了你的BO ...

这个板子BIOS电压是1.8V,,你是用的普通的bios 编程器刷的吧,,不行。。。我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