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各种刷机报错解决方案

楼主(2016-10-06):
iphone6各种刷机报错解决方案

  苹果故障ITUNES刷机报错解决方案:

  所有芯片故障查询芯片本身和供电线路(仅供参考)

  1、报2005,电池供电。

  2、报1604/13/1602/1603/1604外配或电脑(usb供电杀毒软件,系统故障等)。

  3、报xe80000084.7.0固件激活时出现,wifi故障导致。

  4、报4013,花屏重启有英文,12C总线短路或虚焊,总线连接线路上芯片有cpu底层,硬盘,u2,wifi,音频等。

  5、报4014,cpu上层到硬盘。

  6、报21/9/2009/4005/14/40硬盘到cpu。

  7、报3194/10/1013/服务认证问题,3194,4代更换8824会导致断基带供电刷。

  8、报1/2/3/1669/26/27/56/6/27/16基带cpu到码片。

  9、报3/1669/27/16多数为码片坏。

  激活问题,您的设备有问题,您的iphone有问题,套件不匹配妖机黑机。

网友A:
一旦报的代码涉及到CPU  就不好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旦报的代码涉及到CPU  就不好整了

看来别的报错对你来说 好修了 膜拜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别的报错对你来说 好修了 膜拜下

别闹 能不能愉快的玩耍了

网友:
这个资料不错对于维修苹果手机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很好的资料,可以收藏,备用,谢谢

网友:
标题不误吧。。不是解决方案。。应该是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