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个6P 屏幕总成 上半截所有

楼主(2016-10-06):
全好 可以出整机  之前使用正常 我用了一晚上看电视 内存满了刷机GG    6P 功能正常 刷机报错-1 修过没修好

网友A:
整机多少钱,屏是原装的还是后面换过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整机多少钱,屏是原装的还是后面换过的呢?

屏幕应该是后面换过的  整机价格自己带 我是出  不是定价卖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幕应该是后面换过的  整机价格自己带 我是出  不是定价卖

出跟卖有区别么?难道又开个拍卖会?

网友:
多少钱出啊。亲。。。。

网友C:
你就是拍也得出个价,看你都做版主了,估记只能做料板了,不知道你动过板子没。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就是拍也得出个价,看你都做版主了,估记只能做料板了,不知道你动过板子没。

动过  主板  修复的几率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