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25F 集成

楼主(2016-10-06):
版号 QCL10  LA-8251P v1.0   2012-07-13   5v短路修好后备份

DELL P25F 集成.rar

网友:
我的本不会亮呀不知能不能用

网友(2018-05-31):
我的显卡驱动装不上  不知道能否用 是集显显卡

网友:
这机器是不是特别卡啊 刷bios后亮机了这个机器 插内屏亮 外接 不按键盘 外接不亮的 谢谢楼主 就是太贵了花了2次积分啊

网友A(2019-03-02):
我的刷亮了一直重起真好反正亮了找到问题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刷亮了一直重起真好反正亮了找到问题了感谢

重启几次就不重启了  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