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台式机 富士通主板G31MXP开机档机键盘不能使用,换时钟芯片RTM875T-531

楼主(2016-10-06):
长城台式机 富士通主板G31MXP开机档机键盘不能使用刷BIOS一样,换时钟芯片RTM875T-531

网友:
换时钟芯片好了????

网友A:
时钟芯片坏导致挡LOGO?,能说明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时钟芯片坏导致挡LOGO?,能说明一下?

你那里经常碰到,换换试试吧

网友:
楼主  是好了还是没好?

网友:
有开始没结尾???

网友:
请问楼主是如何一步步找过去的 我这里有快板也是PS/2不能用  简单的拆拆电容   换472   换IO 没有解决 我还没有换接口  不大稳定 时行时不行   板还在手里面ING~~~~~

网友:
查查PS2的时钟

网友:
第一次见这样的案例  富士康G31  G41通病都是VTT1.2 MOS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那里经常碰到,换换试试吧

也许吧,但卡LOGO的我都是换SB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许吧,但卡LOGO的我都是换SB好的

换个屁桥,直接打叉吧

网友:
键盘不能用我一般去掉电容还不好就不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