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供电电感 2边电压为什么不一样?

楼主(2016-10-06):
如题,我这个笔记本是不出CPU供电,我测其他供电的时候,发现独显的显卡供电电感一端电压是0.9V另外一端是1.2V,另外一个显卡电感也是这样

网友:
楼主用的啥表 测试的 、弄个真有效的试试吧 !!

网友:
表不会有问题的,胜利VC9801A+

网友:
似乎用表测试没有遇到过如此问题   ……

网友:
这样的稳压电路。电感加电容做滤波用。0.9是带有频率的交流信号。过电感和电容滤波后才是正常直流电压

网友:
楼主找个示波器,测试效果更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