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电源400SEL保护了?

楼主(2016-10-06):
没有图,长城ATX电源400SEL,之前爆了一个开关管13009和一个电源管理工作芯片P1014AP06,开关管更换的是同型号的13009,电源管理工作芯片P1014AP06我用P1014AP10代替了,现在是开机正常能进入系统,但在看电影时视频就会自动关机,不知道是哪个元件坏了没有更换到,知识有不会查,记各位大师指点一下。

网友A:
开关管要换一对。两个大电容也检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管要换一对。两个大电容也检查一下。

再仔细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烧焦的电阻或其他元件。

网友:
后级电容也换一下吧
特别是12v的

网友:
按楼主的表述象是负载能力不足,如果轻载时能长时间使用,就可以确定。主要检查加速小电解电容,推动电路是否正常,辅助电路的电容是否老化

网友:
电容老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