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盈针式打印机内置电源板输出电压多少?

楼主(2016-10-06):
中盈针式打印机内置电源板输出电压多少?我这个型号是NX 680 好像这种机器内置电源板电压都差不多
。有代换的吗?或知道的大神

网友:
看你的图片你的板子输出电压貌似只有一组输出电压?这个板子应该不难维修,通常的打印机输出电压至少有两个一个是5V,是给主板用的,另外的就是大概35V-40V的电压,是给电机驱动 和针驱动的!你的电源板应该输出的是高压,低压5V 可能是在主板上面二次生成的!

网友:
应该是12V输出的

网友:
看一下电源板和主板接口有没有注明,一般有

网友:
板子已经烧报废了,是单输出,电压最可能是24V  ,但也可能是28V ,30V确定不了,想找个电源代换,所以问问有没有人知道。肯定不是24V以下的,板子没任何标注,有的话就不用问了

网友:
打印机类的,发错版块了吧,我修过的是一个37V左右,一个5V。高压给电机用,低压给控制电路用。

网友:
看输出滤波电容耐压,一般在一半往上.

网友:
看电容多大的啊,一般是电容电压的一半或是高一点

网友:
打印机一般24V输出占多

网友:
这个貌似很难修 我们一般都不接的

网友:
应该是24v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