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l2060wa不通电维修求助

楼主(2016-10-06):
联想l2060wa开机检查发现r853(0.2欧)电阻开路,拆下电阻,检查了外围元件,没有发现问题,重新找了个电阻换上,通电又烧了,   但是保险什么都没有烧,  我把变压机拆下来,在换上r853,没有烧,说明故障在次级,但是我检查了一遍,没有断路啊,像很多说的sr520坏的多,我拆下来测了,没有坏, 我是新手,不知道如何下手了,请大师出出主意

网友A:
这太笼统了  是过了隔离以后吗还是没有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太笼统了  是过了隔离以后吗还是没有过

你是说烧的元件   是在300滤波电容正极出来的电阻

网友B:
后级有短路 仔细处理好在通电

网友C:
开关管可能被击穿了。

网友D:
烧电阻  一般是电流过大了   如果300V正常的话   看下是不是开关管和芯片有坏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级有短路 仔细处理好在通电

次级我都挨个检查了   ,没有发现短路,我就不明白怎么会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关管可能被击穿了。

但是我把变压器拆下来了,通电又不烧  ,说明开关管是好的 ,短路在次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烧电阻  一般是电流过大了   如果300V正常的话   看下是不是开关管和芯片有坏得了

就目前的检查,应该没有坏,因为我把变压次级的变压器拆了就不烧了,说明还是在次级有问题,但是我又查不出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就目前的检查,应该没有坏,因为我把变压次级的变压器拆了就不烧了,说明还是在次级有问题,但是我又查不 ...

如果保护电路足够完善的话(高压电路,低压电路都有),后级电路有短路的时候,直接烧本级的保险电阻,那会烧到前级电路去??

你拆了变压器,电都通不过去了,怎么就能判断后级就有短路??

确定除变压器外,其它所有元件经测量后判断是好的话,那就换变压器,因为你可能"中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保护电路足够完善的话(高压电路,低压电路都有),后级电路有短路的时候,直接烧本级的保险电阻, ...

我试试,谢谢分析

网友:
是启动电阻吗

网友:
电源管理换了把

网友:
断开高压板电路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