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 N485 BM_5288VER_1.2 PU7芯片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6-10-06):
N485   AMD 集成  BM5288_VER1.2     PU7芯片型号    哪个大哥修着机子了   看一下  告诉小弟一下   ,谢谢了

网友:
芯片上烧个泡     看不清信号了        淘宝上 都只有BIOS    没有图纸

网友:
看下图纸吧。

网友:
是哦 这个机器的图纸估计没有的

网友:
找一样的板子啊

网友A:
   我应该知道是什么型号了     刚看帖子的时候 看到 有人有N485的图纸吗?,板子上有一个芯片UP1586P在那儿也找不到,淘宝上也找不到,   我觉得我的也是  UP 1586P       前面的UP1  和后面的6P  能看清      谢谢大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应该知道是什么型号了     刚看帖子的时候 看到 有人有N485的图纸吗?,板子上有一个芯片UP1586P在那 ...

up17060兄弟我现在刚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