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 魔剑 A770+ V2.0 DR3 bios及上三代内存不通电的原因

楼主(2016-10-06):
魔剑a770上DR3内存  不通电 开始以为还是BIOS问题 刷了好多bios也找了好 久 论坛没人发 ,, 最后发现如果要上三代内存  就要上×240 以上的cpu才能用。。希望给大家一个经验  不要瞎忙活。。。挺简单的一个问题   我整了一上午,,顺便附上2.0 版本的DR3 的亮机bios 要同一版本的板子才可以用哦,

a770 dr3 bios

网友:
应该是cpu不支持3代内存条吧  amd的

网友:
对这方面没有什么大的研究,AMD以前听说有专用内存。不知到底有什么区别

网友:
修到过这情况

网友A:
是因为CPU不支持DDR3内存控制器,X2 240以上的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因为CPU不支持DDR3内存控制器,X2 240以上的才可以

恩,对的 amd的芯片组cpu管理内存所以要cpu支持ddr3才可以

网友B(2016-12-10):
手头上有块上AM2的就有总线电压,上AM3的CPU有时候可以跑码,基本上是没有总线电压出来,CPU内存和1.8V都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头上有块上AM2的就有总线电压,上AM3的CPU有时候可以跑码,基本上是没有总线电压出来,CPU内存和1.8V都正 ...

查一下总线电压的来源,不正常的时候查一下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