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VD触发不亮维修

楼主(2016-10-06):
       接客户一台华硕X45VD开机不亮,插电待机电流正常,按开关可以触发,电流停到0.175
很明显主板缺供电,怀疑3V,5V转换电压,其次是CPU供电没出。迅速拆机,测量3,5V转换电压。
测量PQ9101 +3VSUS转+3VS没有转换过,同样,+5VSUS转+5VS也没有转换过来,检测到转换管的4脚没有驱动电压+12VS,
电阻PR9102没有开路,阻值正常,通过点位往前查来到PQ9105,4脚12V正常直接镊子短接电流上去了,几次跳变接屏测试亮机,为了快捷直接用漆包线把PQ9105的3脚4脚连起来。

网友:
不好意思,图片上传有误!

网友:
4脚12V正常直接镊子短接电流上去了

网友:
这问题 之前也修过 就是没有图纸 修起来比较慢

网友:
华硕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