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0S,-pwrshutdown不出

楼主(2016-10-06):
-pwrshutdown不出,现在是58脚电压不正常正常来说小于0.5V

网友:
挑起-PWRSHUTDOWN脚 ,才不会拉低。什么情况芯片BD4176K换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在线等,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换95280试试

网友A:
有个热敏电阻损坏或电阻之间断线 慢慢量吧

网友:
58脚可以将脚上线割断  外接个10k左右电阻试试

网友:
没修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热敏电阻损坏或电阻之间断线 慢慢量吧

是的,扩展无旁边一个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