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50C不通电的简单维修

楼主(2016-10-06):
老司机直接开车无视,如有错误请指教。

机器型号:华硕A450C蓝色

机器故障:接电源无待机0.00

解决方法:更换隔离MOS管,后正常开机。

MOS管G极0.77V不正常,DS级都是0.77V,

打公共点对地阻值正常,后用镊子直接短接,开机正常显示。

问题在于为毛G极没有24V电压输出!这是导致机器不通电的原因。

那么有人会问了:你怎么知道G极一定要24V DS才能导通?

让我们的“船长老师”给你科普(船长老师最近开了电子基础远程课程)

首先我们要判断他使用的是什么类型的MOS看下图,此机器采用的是N沟道的MOS管。

我们现在笔记本大多数都是直流19V-20V。
由于没找此机器图,拿第一张图来说右边往左边数:Q1D极20V,那么根据元器件的工作条件我们可以算出来,
G极大于S极0.5V-4.5V以上时MOS管D极和S极之间双向导通(完全导通状态)
所以此机器只要达到这个条件,Q1Q2才能完全导通,给机器通电。

那么知道了以上的条件后,经过测试,Q1,Q2 G极经过一个电阻到了充电芯片的BQ25A的4脚,
测电阻两端都是0.77没有输出24V电压,那么想要芯片输出24V的电压,那么肯定要先测试芯片的基本的工作条件。
20PIN,VCC:20V ,3,4PIN都是0.77V,不正常的,5pin ACOK,+3V杠杠的,6pin,ACDET,2.46V正常。

这里的第6pin,也是“船长老师”的远程电子基础课程一门重点讲解过程,6PIN,是VIN经过2个电阻串联分压而来。如果其中任何一个电阻变值,都会影响ACDET的电压。下面是例子工具论坛有。

测完芯片的基本条件都正常,为什么4pin不输出,24V。
几种可能,一:要么24V后面电路有问题,二:BQ25A芯片本身问题。
4PIN经过一个电阻到了Q1,Q2,的G级,拆掉放电测试,Q1挂,
刚好没有小的MOS管又不想发就拆了一个大的N沟道MOS管改。
焊好对应极,通电测BQ25A 4PIN24v正常输出,Q1,Q2G极24V, DS 已经完全导通,公共点电压产生。
待机电流0.0056A
按开关开机亮机

--------------------------------------------------
最近刚好有看我们“船长”的远程电子基础课程,刚好有详细讲MOS管,刚好有修到这样的例子,所以发发,顺带求加分,呜呜,谢谢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A:
这不是船长昨天刚刚讲的MOS 吗?趁热打铁啊。

网友:
可以啊  华硕本来就不好修

网友B:
刚学习就用上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学习就用上了呵呵

这是前几天修的机器,老师讲到这个,所以就分享下吧,,不知道有这课不然拍多点测试图的

网友:
楼主 厉害  改成这样都行

网友:
这个哈市简单

网友:
我的笔记本也是开不了了

网友:
隔离电路有问题吗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一般直接找管子换上了。。。管他呢

网友:
楼主这改造不错,纯手工打造

网友:
这组mos管 和别的不一样 这个是 n沟道的

网友:
华硕的这种小mos管隔离 击穿的挺常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船长昨天刚刚讲的MOS 吗?趁热打铁啊。

网友:
新架构BQ25A 27A 都用N管做保护隔离了,,,

网友:
唉,详细啊!敬仰

网友(2020-10-24):
直接换个同型号的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