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分钟秒杀华硕X551M低端本

楼主(2016-10-06):
型号: 华硕X551M
故障:无公共点

插上可调电源 电源待机电流没反应   实测公共点没电压,
都知道没公共点怎么修  华硕没有图纸 这机器我也没找点位图
直接找充电IC   找板一看充电IC  BQ24735
附上芯片手册截图

我修机器爱反推  直接测ACOK  没电压
                                     ACDET   2.8V   ( 此时会不会想 ACDET都有了   却没发出ACOK 会不会是IC 坏了   此IC也确实容易坏)
                                    在测VCC  没电压,  直接打值 阻值低
                                     这里VCC  应该19V 板子上链接一个电容和百欧电阻,电阻前端19V 后端0V
                                      没犹豫 直接摘下电容   阻值正常了,
                                     插上电流表     电流表直接有反应 上到 0.19
                                       当时心里上万只XX马在奔腾,
                                    在一侧各电压都有
                                      插上键盘   大小写能切换了
                                     也是第一次修这么垃圾的主板,  15.6的屏幕  板子上一大片空板
  附上亮机图

垃圾板子

网友:
经验 胆大 心细,决定修机起的速度!

网友:
板子挺水  关键是省料省钱

网友:
这是捡钱,电阻都不用去找,哈哈,最怕找这种无标识的小体积,大阻值的玩意!

网友A:
十分钟,是复合秒杀的标准,因为不是通病

网友:
楼主捡钱的速度 。。。谢谢分享

网友:
这么修收多少钱呢

网友:
厉害了,走运啊

网友B:
应该是标示100,10欧的电阻,电容坏了这个电阻容易烧

网友:
便宜才是硬道理

网友C:
真的是垃圾板子,遇到高手他必死无疑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的是垃圾板子,遇到高手他必死无疑

这是我看到的最垃圾的一个板子,还是15.6的屏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标示100,10欧的电阻,电容坏了这个电阻容易烧

大概就是这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十分钟,是复合秒杀的标准,因为不是通病

那当然是秒杀l了!

网友:
...不垃圾了 要知道10几年前的机器都有人修

网友:
从来还没碰到过,学习了。

网友:
华硕的本越来越垃圾了

网友:
省电省钱,你懂得,贱卖贱买

网友:
高手,太厉害了,十分钟就可以秒杀哦。我修一台笔记本往往需要两三个小时。多谢分享

网友:
这还是真秒杀的机子啊 BQ24735 有时候修起来很麻烦呢

网友:
VCC无供电引起,电容漏电了,哈哈

网友:
没图纸无点位小一点的故障还好,大问题真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
从来还没碰到过,学习了

网友:
是芯片小信号供电没有嘛

网友:
华硕的机器是难修的

网友:
不错 值得借鉴

网友:
楼主技术真心好

网友:
这机器好像是通病,我修到好几台都是VCC脚电阻变质,内阻变大,跟换就好

网友:
师傅好本事呀

网友:
我要是能练到你那个程度就好了

网友:
可惜是没有的事儿呀

网友:
始秒钟真的能搞定吗,这就是捡钱呀

网友:
利害啊,不用图纸就修的好

网友:
快 狠 准,楼主厉害啊 捡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