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DIY以及组装显示器

楼主(2016-10-06):
闲着无聊整的,通用驱动板外加升压板,闲置的14寸普屏,都是老家伙了,放着也是放着,也没人要就自己折腾折腾,各位看官觉得看着还行的话帮忙加加分,这个显示器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加装了12v锂电池组,移动式的

完全手工制作支架和边框,测量以及打洞,开关面板也是自己飞线以及焊接加装指示灯。

网友A:
做一个也可以,听不错的我也做过,不过是led的40针大接口的当测试屏用呢,屏线是自己做的

网友:
咦,都没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一个也可以,听不错的我也做过,不过是led的40针大接口的当测试屏用呢,屏线是自己做的

呵呵,也就是玩玩,以前做过一个主要是测试用的,现在想着做个美观点的,就做了这个,用来测试也是可以的,只不过这个屏幕分辨率太低,基本装好显卡驱动进系统的超频,导致显示器不能显示,郁闷的

网友A:
嗯是的 有时是不显示的得拔掉再插上才会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是的 有时是不显示的得拔掉再插上才会亮

超频了你在怎么插都么用的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是的 有时是不显示的得拔掉再插上才会亮

通用驱动板常常这样,唉...

网友B:
能用多长时间呀?电池

网友C:
楼主动手能力强啊,测试用用还是不错的

网友D:
这个组装机,维修试机还可以,如果在家用,太难看了,,,现在机器也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用多长时间呀?电池

这个么有去测试过,电池容量也不知道。不过一般来说5个小时有的。不过12v供电的时候开机电流时0.5a,这么算的话,自己用18650组合下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动手能力强啊,测试用用还是不错的

也是没事干玩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组装机,维修试机还可以,如果在家用,太难看了,,,现在机器也便宜

不难看吧,做工还是OK得,只不过实用性差了点

网友E:
屏太小,分辨率上不去,修板,试机不方便。凑合着用。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屏太小,分辨率上不去,修板,试机不方便。凑合着用。呵呵~

对头,就是这个缺点。

网友F:
说下原理啊,不明白怎么DIY

网友G:
楼主的动手能力不是一般的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说下原理啊,不明白怎么DIY

这个网上都有套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动手能力不是一般的强啊

支持折腾啊

网友:
厉害,需要花时间,有空闲才做的来

网友:
手工不错要做就做屏好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