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450R4Q

楼主(2016-10-06):
三星450R4Q的机器 开机半个刚好小时就关机 而且每次都刚好半个小时

网友:
建议 可以先刷个BIOS

网友:
定时掉电的一般和bios有关  但也有例外 记得修过一台e420 每次28分钟准时掉电 不管是跑3d还是开着不动  都是一样  能想到的都试了  其中bios原厂的 请人合成的都一样  最后同行出不起价钱  就没给他换桥试

网友:
不用说,百分百是BIOS EM模块程序混乱了,,,,只限Intel  对AMD无效,

网友:
看过了,遇到机子试试

网友:
楼主怎么解决的 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