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 LX PLUS掉电

楼主(2016-10-06):
P8H61-M LX PLUS 开机瞬间掉电,测量所有电压都出来了。bios也刷过,CPU也换过,内存电压也正常,不知道要修那里了,奇怪。。。。
cpu
掉电

网友:
是不是短路保护啊?

网友:
强制上电以后再测测看呢

网友:
拆下外设看看

网友:
这样只能强制上电再测了

网友:
有可能是短路了

网友:
哎 说多了都是泪啊 刚修个华硕H61 带DVI接口的那个板子 12V 短路 用户的I3 已经嗝屁 我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不小心搭进去一个G620 希望大家以我为反面教材 遇到这种短路的 直接给客户换板 修起来不值当~~~~~
恭喜我多了一个专修短路的CPU G620 ~~~~~~~~

网友:
短路保护啊?

网友:
强拉绿线,烧死拉倒,别上好U 哈哈,

网友:
强制开机很多供电不出的。。这样更难测了!

网友:
我有一块也是这样,BIOS刷了N个了

网友:
今天刚烧了了G530,,心情都不好了,,一百多块钱,,,,,事情是这样的,,,SPD断线,,飞线后交给客户,,然后过了十多天返修回来,,,诈一看是返修的一时大意,,装上CPU开工,,,一直在想怎么不触发呢,,,无聊戳下12对对,,艹你大爷的,短了,,,,

网友:
大家修的时候一定要备个坏U,,不然烧个U要捞好几个板才能回本,,,

网友(2016-11-15):
嘿嘿 我现在坏的G系列CPU 大多都是一时大意造成的

网友:
这应该是缺供电导致的,VCCPLL VCCSA查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