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n68t-m le v2有时不触发

楼主(2016-10-06):
一块华硕m4n68t-m le v2的主板,开机用了一会后自动断电了,就再不触发了,刷过bios,换了io后正常了好几次都可以出发,但是放一会又不触发了,,,
华硕

网友:
在不触发的时候 查开机条件

网友:
查桥的待机条件

网友:
查下开机针电压正常不

网友:
2楼版主大大说的很对 不触发的时候看看开机条件 开关到IO IO到南桥 南桥到IO IO拉低绿线 4个步骤而已 也可以在不触发的时候预热下桥 再说了 华硕不是还有一个冤大头 822排阻么 干翻它~~~~~~~~

网友:
量一下开关电压,通病就是排阻上拉不良

网友:
不触发查触发条件,io脚位,华硕排阻是通病,时好时坏晶振也有可能

网友:
查看电池的RTC一般都是电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