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D315不亮机

楼主(2016-10-06):
联想异能者D315,可调电源电流大概5下,到0.85左右,不亮机。主板型号:CFT3I 15-EU5-011000。背面KBY3-LT V:1.0,看论坛帖子,拆3合一上的电容,已拆,不管用,刷BIOS,8M的bios,不管用,无助求解了,谢谢各位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3合1  是不是就是他的问题

网友:
c对对对拆了还有要看有1.5VME

网友:
供电都正常?

网友:
这个板我前天刚修了一个  也是摘了电容  不管用  加焊了CPU 亮了  你试一下

网友:
加焊cpu试试

网友:
3合1桥易坏

网友:
能拆电容 风枪应该有吧   三合一正反面都吹几分钟 冷却后上电  有惊喜 ~~~~~~~

网友:
谢谢大家,本人小店,没有BGA,看来找人做一下BGA试试,等结果

网友:
吹下试试看看亮不亮

网友A:
已修好,做的BGA。原机问题是USB2.0接口1个管用,1个不管用,USB3.0接口都不管用,后客户放了大概两个月左右,不开机的。BGA好后,USB问题照旧,请各位再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修好,做的BGA。原机问题是USB2.0接口1个管用,1个不管用,USB3.0接口都不管用,后客户放了大概两个月左 ...

分析图纸,应该是桥的问题了!USB_4P_C,USB_4N_C有电压,而USB_5P_C,USB_5N_C没有电压,测CMK12和CMK11正常,CMK11前后端有电压,CMK12前后端没有电压,对地阻值两个都正常,顾大概判断桥的USB_5P,USB_5N没有发出信号电压!

网友:
你这个估计真的要加焊CPU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