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R556L,开机掉电.....会不会是CPU挂了或者虚焊

楼主(2016-10-06):
华硕R556L,开机跑到0.6掉电,3V 5V待机都是正常的。经查,待机时,BIOS芯片各脚3.3V不停跳变,刷BIOS无效,去掉BIOS芯片电压3.3V不跳变。待机时CPU旁边电感R68 447 电压1V-0.6V跳变,这个电压查了一下,是跑进CPU的。挑起电感,前端电压稳定在2V,带了负载在1V-0.6V跳变。然后就是一开机到0.6掉电了。现在这种板子难修哦,就一个BGA什么都在里面了,不知道是CPU是虚焊了还是挂了,华硕又无图纸,有图纸也没用。请高手们帮分析看看。

网友:
CPU是SR1EF  I5

网友A:
现在这种机器确实不好修了。。。电感对地阻值是多少啊??

网友B:
电感电压都出来没有

网友:
太新了 学习中都是一体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现在这种机器确实不好修了。。。电感对地阻值是多少啊??

电感二极管量程对地0.344看起来正常,他还要靠后面的一个芯片控制导通到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感电压都出来没有

都出来了哦

网友:
这个机貌似修过。。。不过没修好

网友:
这种机器不好修啊

网友:
可以小小的加焊一下CPU

网友:
不太好修就直接交换吧

网友:
干CPU、试试  可能性大

网友:
把管子换了试试,我修到过管子带不起的

网友:
ASUS 的本本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感二极管量程对地0.344看起来正常,他还要靠后面的一个芯片控制导通到负载

那就测下后级芯片的输出端的对地阻值啊。。。

网友:
后面阻值86左右没有短,直接进CPU了。客户催得急,退机了,加上板子太薄太薄了,加焊CPU都怕板子废,算了!

网友:
可以加焊cpu

网友:
多查查    加焊cpu

网友:
CPU坏了,我之前有换过一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