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发求助帖,大神看过来

楼主(2016-10-06):
今天接一台清华同方的显示器,型号是,LM2080W 接VGA 口,电源指示灯亮绿色的,屏是灰的,不显示,接DVI接口,就一切正常了,刷了显示器的驱动程序,也是一样的,面板按键也正常,可以重置的,现在不知道什么问题了,怎么修啊,求指点一二,谢谢
驱动程序

网友:
测一下VGA接口的RGB三基色电阻值正常不??记得大部分应该是75欧

网友:
R G B 三色对地值是75 正常

网友:
换个线试试

网友:
可以直接把VGA出来那几个管取了试试

网友:
看看线是不是松了或者换个线试试

网友:
vga接口 123 13 14 看看

网友:
VGA接口有几个钳位的管子 摘掉试试

网友:
VGA的行场信号,,,,

网友:
重点是VGA接口的 13 14 脚,打值看看正常吗。

网友:
13,14行场有没有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