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有没有专门接笔记本主板维修的?本人手上有片神舟A550的主板要维修

楼主(2016-10-06):
迅维有没有专门接笔记本主板维修的?本人手上有片神舟A550-I7的主板要维修,现象是开机0.5A左右掉电,会反复上电,短路U14的4 5脚之后电流能上到1.5左右掉电,但不会自动上电,可以再次触发。

网友:
迅维有专门的维修部的

网友A:
直接联系 迅维快修    https://xwkx.taobao.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联系 迅维快修    https://xwkx.taobao.com/

谢谢,马上联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联系 迅维快修    https://xwkx.taobao.com/

维修电路的价格也要200多,这价都够直接换一片二手好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维修电路的价格也要200多,这价都够直接换一片二手好板了

这种问题低了别人不做 高了你不修,还是换板来的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