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5s都成这样了,还有得救吗

楼主(2016-10-06):
5s正用着重启出现白苹果,去了益天假日广场的苹果专卖店,售后给检测了下,检测结果是硬件损坏,机器报废了
回家搜索了下刷机错误代码,说是硬盘损坏,要换硬盘,然后我就跑去了大华强北,专门找了家看上去规模挺大的维修店维修。师傅说要换硬盘,机器给了他,2小时后来取
来取的时候师傅说,换硬盘失败,没法修了,当时没仔细看就拿着手机回家了,后来发现是维修店把我手机给拆坏的,怎么办,还有得救吗,没办法就卖破烂了

网友A:
有得救  飞线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得救  飞线就可以了

好多焊盘都拆坏掉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多焊盘都拆坏掉了

没事  可以飞线的  迅维的快修店 就在深圳 你可以联系下

网友:
掉点挺严重的.找迅维试试

网友C:
华强水太深啊 兄弟 随便一个都是大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华强水太深啊 兄弟 随便一个都是大师

苹果 你什么意思 现在去搞手机了没

网友:
可以修啊
这个不要多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苹果 你什么意思 现在去搞手机了没

马上去

网友:
找【迅维】大神吧!

网友:
这个前维修师傅应该仔细点嘛

网友:
飞线要耗费时间和冒一定风险

网友:
板子没被掉包吧?

网友:
这么严重的问题,你发迅维快修试一下,飞线应该可以的

网友B:
突然感觉一身冷汗,还有这一手,但我有ID锁,他把我板子拿走用处也不大

网友:
华强北回来的尸体   多数已经是换了报废  只要板没被换  迅维肯定搞定了

网友E:
焊盘掉点太严重了?整的话要额可以整吧飞线很麻烦

网友:
是啊可以找迅维修一修

网友:
报价便宜就是费板

网友:
掉点很厉害啊,板子有没有被掉包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事  可以飞线的  迅维的快修店 就在深圳 你可以联系下

怎么联系迅维的大神们

网友:
先看下基带有没有动过?

网友:
手工过硬可以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联系迅维的大神们

找管理员 问维修部的电话

网友:
引用 网友E:
焊盘掉点太严重了?整的话要额可以整吧飞线很麻烦

手工好的话是还可以飞线解决的,费点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突然感觉一身冷汗,还有这一手,但我有ID锁,他把我板子拿走用处也不大

ID锁不就在硬盘里了吗,硬盘换了就没有锁了把

网友:
接线接线,就可以了的啊

网友:
应该希望不大,谁弄坏找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苹果 你什么意思 现在去搞手机了没

估计让别人换主板了!!

网友:
直接换板吧

网友:
试试看,死马当活马医

网友:
估计报废了!!!!

网友:
飞线吧,努力一把还可以,一定要有显微镜才能搞!!

网友:
这板子是废定了,大家注意看第一张图右下角 有个L的升压线圈左边,那里烧穿了,
维修方案:换整板搬套件,还要修复硬盘,或者重新写新硬盘资料进去,
成本已经超过实际本身价值了,卖个屏钱吧

网友:
QUICK快克861DW热风枪

网友:
直接去深圳找迅维快修店就可以啦

网友:
建议把套件拆下来,装到别的主板上

网友:
感觉被坑了。大师傅两小时可以把硬盘搞成这样。这个不是你的主板了吧

网友:
板子有ID他调包有用吗

网友:
只需要补两个就行了

网友:
这么大的点好飞,总共7-8个点还不算空点,只要对面CPU不爆就没问题,修机的师傅也胆小硬撬下来的没把握的话打磨也就10块钱的事,真的是祸害祸害外行人,搞成这样就不搞了.

网友:
都来到这里了,不给【迅维】修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