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00

楼主(2016-10-06):
Y400 只要运行游戏就黑屏死机,和显存关系统大不

网友:
这个 你先查查 供电

网友A:
这机器 极有可能是现存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 极有可能是现存的问题

加焊了UV5和UV4,正在测试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焊了UV5和UV4,正在测试中

看来是修好了 这个机器的现存故障率相对很大

网友:
上次我直接加焊uv5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