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2|不开机,连接电脑提示DFU模式

楼主(2016-10-06):
    一台IPAD2,不开机,连接电脑提示正在安装驱动,等一会提示驱动没安装。设备管理器里面看到的如下图提示

问下各位这中情况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看下USB管理芯片

网友:
先拆开在说啊!测量一下先

网友A:
先把最简单的电脑和数据线问题排除一下,然后测量usb管理芯片,更换usb管理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把最简单的电脑和数据线问题排除一下,然后测量usb管理芯片,更换usb管理芯片

IPAD2没见到USB管理IC

网友:
换台电脑,测试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IPAD2没见到USB管理IC

看一下图纸有没有,在什么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一下图纸有没有,在什么地方

就是图纸上没有

网友:
强退DFU模式,不行刷机,不行就是主板有问题,一般硬盘

网友:
我手上有个IPAD5也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