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10P开机上电到0.4掉电反复上电维修

楼主(2016-10-06):
接机Y410P开机上电到0.4,然后掉电再上电到0.4,反复上电。见图
测试各个电感电压都有,CPU供电也是有的,就是上电一下就掉电了,没有复位,一下子没有了头绪。
   回想一下月饼老师讲的4代CPU的时序,要有复位,就要有PWROK,时钟要起震,直接测试晶震,

一定是桥的调节不对,首先查供电,查到了他

没有电压,立马换掉,看结果
大家看了,有用就加加分吧,很缺分了,拜托!!!!

补充内容 (2016-10-7 15:35):
点位图和点位软件在第4页,需要的可以下载看看!

网友A:
1.5VSP没有?还是什么  1.5VSP的话 应该是内存供电   应该有电感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VSP没有?还是什么  1.5VSP的话 应该是内存供电   应该有电感的吧。。

此机器是四代的CPU,貌似内存电压不是为1.5好像是1.35

网友:
这个还不错  值得借鉴

网友B:
现在的点位是那样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VSP没有?还是什么  1.5VSP的话 应该是内存供电   应该有电感的吧。。

大师高见,这个板内存就是1.35v的电压,这个不是内存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点位是那样的 ?

这是新的点位图,很好用的!!

网友:
已加分   实力修本啊。 这种点位图看起来很好用啊。

网友:
很好,新人多学习

网友:
已加分……实力好啊……

网友:
说的不是太清楚!  不过好了无所谓!

网友D:
楼主问下,不是PWROK不是在CPU电压之前的吗。1.5VSP是啥电压啊

网友E:
果然是理论原理很重要,支持

网友F:
这个是什么芯片呢?

网友:
一个桥的电压。。。靠这个八角芯片转换出来的

网友:
不错,一捉一个准,好技术

网友G:
竟然没看懂?测量晶振是没电压,没起振还是?又怎么到桥的调节不对了?是后来查桥的供电发现才发现1.5v不对吗?

网友H:
这是那个点位图,这么牛B,仁宝的不是用这样的点位软件吧

网友:
桥的一个供电  记得修这机器的时候当时没有这个芯片  从内存供电拉来也不行

网友:
技术到家了ua

网友I:
点位是亮点 能上传份吗?

网友:
二级电压,就相当于3。5V的转换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I:
点位是亮点 能上传份吗?

这个点位图,论坛有的,你可以去下载!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问下,不是PWROK不是在CPU电压之前的吗。1.5VSP是啥电压啊

这是4代的CPU时序是有点不一样的哦,你仔细想想!!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是那个点位图,这么牛B,仁宝的不是用这样的点位软件吧

论坛有这个点位图的下载,可以下载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G:
竟然没看懂?测量晶振是没电压,没起振还是?又怎么到桥的调节不对了?是后来查桥的供电发现才发现1.5v不对 ...

桥的晶振如果要起振,根据时序的要求,必须要桥的供电,全部OK ,所以要先查桥的全部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什么芯片呢?

图纸上面有标注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果然是理论原理很重要,支持

共同学习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桥的晶振如果要起振,根据时序的要求,必须要桥的供电,全部OK ,所以要先查桥的全部供电!

哦哦,这样就懂了,简单明了

网友:
理论很重要啊,楼主厉害

网友:
这点位图看着舒服,楼主理论结合实际,功底不错,赞一个

网友J:
这种芯片看起来像个需要开启信号的稳压器,不是PWM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4代的CPU时序是有点不一样的哦,你仔细想想!!

8系列时序啊。。。。。。

网友:
楼主地对4代机子地时序很清晰,一下就看出来了

网友:
值得学习
写的精彩

网友:
楼主的理论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新的点位图,很好用的!!

什么样的点位图  看着像手机的点位图

网友:
这是什么点位图  有链接吗?

网友K:
没太看懂,最换了晶振吗?

网友L:
缺电压就会掉电的  1.5vsp是内存的吗

网友M:
这个1.5v怎么是在CPU供电之后呀没搞懂

网友:
加分,你的点图挺不错的。桥的小供电,一般不注意到。只测大电感,很多小电压不正常也会有问题啊。迅速找到切入点也是很重要的,才能快速修好

网友:
感謝和份額信息和知識

网友N:
这么神,这么难的都修得好

网友:
大哥,收我为徒吧

网友:
你修笔记本修了多少年呀

网友:
没走弯路,赞一个

网友:
那是个什么电压

网友:
共同学习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种芯片看起来像个需要开启信号的稳压器,不是PWM电路。

这个确实不是PWM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I:
点位是亮点 能上传份吗?

论坛有好几个地方可以下载,你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K:
没太看懂,最换了晶振吗?

没有换晶震哦,你看看!!

网友:
敢问楼主是不是有这款机的点位图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L:
缺电压就会掉电的  1.5vsp是内存的吗

不是内存电压,是一个桥电压

网友:
把点位图分享出来吧

网友:
把点位图分享出来呗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个1.5v怎么是在CPU供电之后呀没搞懂

4代CPU时序,会有一个VBOOT电压,具体想知道,就问月饼老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么神,这么难的都修得好

共同学习进步吧!

网友:
你太谦虚了!

网友:
Tebo-View tvw 格式点位图软件可用

网友:
内存电压不是为1.5好像是1.35

网友:
图文并茂,辛苦了。

网友:
一般的思路 各个供电正常了,桥晶振没起振 肯定要换晶振了,楼主厉害,问下 你的点位软件支持格式多吗

网友:
之前出的电压不是cpu真正的电压,只有pch读到bios发出procpwrgd,cpu发出svid之后的电压才是cpu真正的电压。

网友:
新机器的时序应该普及下

网友:
本人小白 这个是桥供电么!

网友:
分享经验下次遇到可以少走弯路

网友:
这个机子都有点位啊 现在的机子很少有了  而且没有标号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 点位图是新的吗 第一次见这种

网友:
这是联宝新的点位图!

网友:
四代的u啥子时序,大神普及下呗,不是南桥收到两个电源好才发出复位?

网友:
楼主理论扎实,很好的维修经验,值得借鉴。加分顶你。

网友:
这点位表示很难操作,不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内存电压,是一个桥电压
好吧 桥也用1.5v的

网友:
那个点位图 经典啊 一下子就看明白额

网友:
坚持看帖,坚持回帖,好好学习。

网友:
显存没有供电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桥工作条件没有满足,所以桥的25M晶振没有启动。既然桥的工作条件没有满足,那就有可能是缺桥的供电,刚好这个版是缺了这个+1.5VSP的桥供电,所以楼主就修好了。
玉树凌风
大师讲解全面到位,感谢!
详情

网友:
楼主有这机器的图纸么可以传下么

网友:
这个电压缺的比较特别

网友:
一般反复重启的都是缺啦电压
玉树凌风
你能百分百确定,掉电就是缺电压吗?
详情

网友:
没想到是缺这么小的电压

网友:
这个是很不错的,值得借鉴的!

网友:
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
这个机器修过BIOS问题。

网友:
好好,参考学习一下。

网友:
这种点位还没用过呢

网友:
应该桥什么模块的供电

网友:
理论很重要啊,楼主厉害 秒得好

网友:
还是要耐心查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