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48V电动车充电器改22-50V可调电源

楼主(2016-10-06):
前奏:
在网上看到一个24-36V供电的936控制板制作方案,想着做一个试试,但是手头上没有这个电源呀,怎么办呢?于是家里到处找了一下,发现一个旧的电动车充电器,上面是48V的,空载测了一下,有57V左右。好吧,就拿它来改一个电源吧。
先看一下这个电源的全貌吧!
开工:
1、看了一下,这电源是UC3842+LM324+TL431方案的。首先观察一下,在TL431附近有一个501可调电阻,即上图底边上那个黄色的可调电阻。试调了一下,有几伏的电压变化。于是找了个20K的精密电阻装上去,这次可调范围大了很多,但是加负载上去调到38V左右不但自激声很大,而且电流上到500MA左右就转灯了。
2、在网上查了一下资料,说要给LM324UC3842独立供电。于是在网上找了LM324UC3842的脚位图。LM324的供电脚是4脚,地是11脚,供电电压要15VUC3842的供电脚是7脚,地是5脚,供电电压要16V,低于16V的话3842将不工作。又在家里找了一下,找了2个旧手机充电器,一个是华为的,一个是山寨的。把他们都改成16V的电压,具体改动过程就不在这里说了。然后把3243842的供电和地脚在电路上断开,分别接上改好的16V辅助电源。
3、400V68UF主滤波电容换成100UF的,另外63V470UF的输出电容用235V2200UF的电容串联替换。并为主变压器加上散热器。这次电压能调到更低了,16V左右,电流也能上3A。但还是没有解决自激的问题,于是又上度娘找资料。网上大多资料都是494芯片自激的解决方法,没有3842的。在一份ATX改可调电源资料里发现,有一种方法是在电源芯片供电脚和地之间并一个电解电容。找了一个50V10UF的小电解电容并上去试一下,OK了,一点自激声都没有了。加上负载测试一下,从1950V区间都没有自激声。暗爽了一下。。。。。。
完事:
最后测量好19V50V时可调电阻的阻值分别是7K17K。找了个2W10K的精密多圈电阻串一个2W6.8K电阻替换那个20K的精密电阻,装好后加负载试机。最后输出电压为22--50VOK,够用了,没问题,然后找了个稳压器外壳装好,接好电压表和其他连线,完工!!!
补充说明:
接那个精密多圈电阻一定要使阻值从大到小,要不然的话接上电源板后一通电,就输出最大电压值!
最后看一下完成后的图

网友A:
楼主厉害,楼主能不能把手机充电器改16v的方法发一下呢?

网友B:
324 3842  单独供电的话,只断开供电脚就行了吧,接地脚焊上就行,难道还要悬浮供电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24 3842  单独供电的话,只断开供电脚就行了吧,接地脚焊上就行,难道还要悬浮供电吗?

断开供电 是直接划断电路的铜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断开供电 是直接划断电路的铜泊吗

是的,有些地方直接划断铜泊,有的地方断开电阻也可以,具体看电路。如果懒的话直接划断铜泊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厉害,楼主能不能把手机充电器改16v的方法发一下呢?

我整理一下吧,下次再发

网友D:
用电动车充电器改的话电压可以改到很高,上100V左右都可以,一般的话50V左右够平常用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错,不错,学习一下

这位坛友估计是数码之家的过来的吧?头像太像了!

网友F:
可以当笔记本的可调电源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厉害,楼主能不能把手机充电器改16v的方法发一下呢?

普通的5伏充电器改不成16伏吧,一般10伏就不错了,除非改变压器绕组,还有电容也得换,还不如直接用路由器或狗里的电源那9伏或12伏的,也可以把3842换成3843,这样启动电压稍低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电动车充电器改的话电压可以改到很高,上100V左右都可以,一般的话50V左右够平常用的了

这边正好有一个废充电器,回去改一下试试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可以当笔记本的可调电源用吗

这种电源当笔记本充电器估计不行,首先电流不够,还有这种充电器输出的是脉冲直流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G:
这种电源当笔记本充电器估计不行,首先电流不够,还有这种充电器输出的是脉冲直流电。

我是用来带白光T12的,没问题,电子负载可以上3A,没什么压降,再高电流没试过。带笔记本没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用来带白光T12的,没问题,电子负载可以上3A,没什么压降,再高电流没试过。带笔记本没试过

用来带笔记本还是算了吧。铅酸电池充电对电压稳压要求不高,笔记本就不一样了。

网友H:
可见楼主对电路分析的功力。小白我是做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可见楼主对电路分析的功力。小白我是做不到。

在论坛上都是互相学习,有什么作品也可以发出来大家一齐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