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生常谈之Thinkpad T510改龟壳CPU电路

楼主(2016-10-06):
             昨天客户的一台IBM (习惯叫它IBM是因为它多少还延续了一些IBM的血统,现在的THK 就不要再多说了,质量一落千丈)T510 I7集显顶配机器,可触发上电到0.6左右不再上升,拆出主板当取掉CPU供电部分的绝缘胶纸才发现原来是有进过水引起的(进水前的图片忘拍就清洗掉了)。                IBM  CPU电路采用铁壳MOS管的不多,我们最常见的机器是联想的B460 B470   SONY部分机器也采用。都是伟创力代工,所以也正常,毕竟是同一家代工厂设计的。找了找元件盒,刚好还有两对上下铁管子,测试了下板子PWM元件,发现PWM芯片也坏了  ADP3212   找了片DELL N4010的料板连铁壳一起换了上去,通电试机,居然CPU供电不出,测量芯片工作条件基本都正常,难道是铁壳没有焊好,这种情况很少。再拆下加焊上去,依旧,找来一片ASUS的料板,拆了待机部分的4个普通MOS管改吧,还是普通MOS比较稳定 且放心 。对照图纸改好并做好绝缘。通电试机OK。这样一来机器更稳定。成本也比铁壳少了不少。一举两得!装机鲁大师跑性能没有问题,一切正常。修机器稳定才是最重要的!大家以后如遇到此款CPU铁壳电路问题,不妨也直接改掉比较稳定!

 会员3484572元2022-11-15 08:24
 会员14657712元2022-10-23 00:29
 会员11151362元2022-10-17 10:17
 会员113442元2022-9-25 11:38

网友:
好方法,直接用铁壳MOS管感觉总是不太放心的

网友A:
原装铁壳很好 换的,而且有测量方法,比改来的快。

网友:
呵呵,倒是想知道怎么改铁壳,兴趣

网友:
这技术不错啊!值得学习啊!!

网友B:
好经验 值得分享 不过换挂了两台B460

网友C:
铁壳按理说散热更好啊,为何反倒坏的多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原装铁壳很好 换的,而且有测量方法,比改来的快。

手上刚好只有两对铁壳子,换上不行,拆了检查焊接无问题,再测试依旧不出,所以在没有元件的情况下选择了改管子 。稳定都还好吧!个人感觉还是普通MOS管更好,由于焊盘太小,所以没有选择像E40机器采用的那大功率贴片管子。

网友:
铁壳 普通 MOS管 其实原理还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经验 值得分享 不过换挂了两台B460

改管子时,关键是要注意管子的DS不要接反了。接反肯定得挂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铁壳按理说散热更好啊,为何反倒坏的多呢?

个人认为跟铁壳的DS两极的引脚面积有一定关系。普通管承载大电流的DS都是3 脚    4脚相通的。而铁壳里面内部的一个承载负荷的才那么芝麻大点焊点。大家有没有发现,用上半年的机器,即使没有损坏的铁壳子,你把它拆了里面其实都或多或少的有烧黑的迹象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手上刚好只有两对铁壳子,换上不行,拆了检查焊接无问题,再测试依旧不出,所以在没有元件的情况下选择了 ...

我换一组铁壳子只要几分钟,你改一下至少要我一倍时间以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换一组铁壳子只要几分钟,你改一下至少要我一倍时间以上吧。

还没有明白我为什么要改,第一是手里只有两对铁壳刚好用完了,它也不出CPU电压; 第二是在这种缺配件的情形下,客户又急着。没办法了改吧,麻烦是麻烦点,效果不会比铁壳差的,试问,如果联想B460 B470电路不采用铁壳设计,我们修到铁壳坏的,甚至连CPU都给你整废的至少少修10000台。当然我们做维修的对于这种设计只能说也算是为我们也带来了一份小小的礼物!你说是吗

网友:
厂商的设计不行,还是兄弟的设计稳定

网友:
我刚好相反,铁壳买得比较多,小场管没处拆,想改都不好改,大的场管放不下去,苦逼

网友:
亲,,下铁壳是双MOS的,,待机电路上的MOS不够电流,,你要找,也找U供电的上来啊,,,那个电流功率够大,

网友E:
另外,这种I7的顶配,要求的电流更大,,你这样改法,,考虑过电流的问题没,,等着返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另外,这种I7的顶配,要求的电流更大,,你这样改法,,考虑过电流的问题没,,等着返工吧,

跑了下鲁大师,电流并不高。以前在B460独显 I5上面也改过,B470独显I5也改过,暂时未见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