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2寸显示器灯管发烫

楼主(2016-10-06):
手上有一台三星22的显示器 拿来时是亮下就灭 拆开 点灯管发现3根都不行了 就换了三根  以为好了 装机 又是两灭 就又改了高压 这次不会亮灭了 但是 点了以后 发现屏幕灯管位置发烫 这要怎么解决

网友:
是不是把另外一个灯管也要换掉 或者电源板问题呢

网友:
灯管工作的时候  本来就烫的吧  难道是烫得离谱那种?

网友:
4根一起换掉,做好绝缘,一定要做好绝缘,,,然后,不装液晶面板的情况下,挂上电源板,驱动板,上信号线,试机10分钟,看看情况,不保护,就可以装机收钱了,

网友:
只要楼主不是改了高压板或者去掉了保护就行。

网友:
灯管质量不好,两端温度就会高,,容易开焊并打火

网友:
改LED不省事么

网友:
4根一起换啊。一个不同电压不匹配可能会闪。发烫正常的。

网友:
把没换的那根灯管也换掉就好了,不用改高压的。

网友:
三根都坏改LED喽,省心

网友:
发热是正常的吧。

网友:
我看你是灯管没有装好,灯管碰到那个铁槽了。还有灯管里的那几个圈圈有没有装回去?

网友:
灯管本来就烫,只要不打火就没事

网友:
直接该个led多简单

网友:
我4个都是换的

网友:
看看是不是灯管质量不好,我都遇到过。。

网友:
都换3根了,也不差那一根了

网友:
也遇到过 换好点的灯管 就好了

网友:
改LED轻松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