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F2A55-M LE rev1.02 CPU供电短路之搞笑故障

楼主(2016-10-06):
同行拿来一块华硕 F2A55-M LE主板,说顾客先拿到市里其他地方瞧了一下,把测试那人的电源烧冒烟了。然后就再没人通电,让我修一下。

我才不信邪,用我的航嘉270W直接通电,CPU 12V短路保护了,而且是直接大短。测了上下管都没有短路的,就直接上烧鸡大法。12V在2A的时候,板子上没有任何地方有哪怕微微热的;拧到5A,不敢持续太久,怕万一有什么东西炸到我,持续了10秒左右,摸16V270uF电容,有一个(总共2个电容)似乎有一点点儿温了。根据经验,能接受5A的大电流短路还不烫手的,只有电解、固态电容能做到。于是摘下来,果然有一个短路了。换了就OK了。读取BIOS保存备用。

华硕 F2A55-M LE

网友:
那同行的电源还能烧了   用的杂牌电源吧  哈哈

网友:
厉害!就是应该胆大心细!

网友:
功夫不错,经验也不错,就这板子真......

网友:
你这都能捡到,,哈哈,,一般同行的主板,都不接,,直接叫他换,报不起价,30嫌贵,没搞头,

网友:
12V 大短 刚烧了一个G620的苦逼飘过~~~~~~

网友:
这种问题我一般都是换版

网友:
要取下cpu才能烧机大法

网友A:
上5A十几秒,太危险了吧,万一发热厉害,手不得起个大泡呀!

zpz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5A十几秒,太危险了吧,万一发热厉害,手不得起个大泡呀!

所以我都是板子面朝下垫在泡沫板上烧(防止有东西蹦出来),而且也是烧完了拔了电后再去摸。先在背面大概摸一下,没有发热的,再小心地摸前面,不会烫到手的。

网友:
电容短路还好,上管短容易烧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