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Z77主板无CPU供电辗转维修一例

楼主(2016-10-06):
主板:技嘉Z77M
故障:点不亮
接到同行一主板,一看动了很多地方,网卡被拆了和IO附近都被动过,测量无短路直接上电,发现复位灯常亮,于是测量各大电压:
内存供电:1.5V正常
PLL供电:1.8V正常
PCH_1.05供电:1.05V正常
VTT总线供电:1.05V正常
VCCSA供电:0.95V正常
CPU供电:0V不正常
于是开始修CPU供电,供电IC 95836,这个在技嘉H61的主板上很常见,查9脚供电正常、EN 1.05V正常的,大部分人这个时候会想到换芯片,但是这个芯片又不容易坏,还是先看看是不是其他条件不正常导致CPU供电被保护起来了,查PCIE A13 A14的100M时钟为0V,不正常啊。根据时序IO收到电源发的ATX_PG之后就会发出PWROK给桥,然后桥自身供电正常配合25M晶振工作发出时钟信号!于是查IT8728 GB已经收到ATX_PG,从63脚发出PWROK.测量PWROK为0V不正常,终于找到原因了。看到IO有个上拉电阻是VCC3上拉的,直接短接可以跑马。 但是仔细想想又不对啊,如果是上拉电阻应该是1K以上的,现在短接相当于直接接了个0欧姆电阻却可以跑马,于是换个0欧姆电阻上去果然不行,主板就上电掉电保护,说明电流强度太大了,还是需要一定大小的电阻来遏制电流。于是又找了个1K的,还是不出时钟,只要电阻短接就可以跑马。然后陷入乱搞的节奏,烤桥啊,换IO啊,结果换了IO直接不通电了,我也是醉了,以为IO没换好,换回他原来的还是不通电,测量是桥没发出SLP_S3,后来放了一下电就又通电了(咳咳,走了弯路现在进入正题),仔细想想这个短接电阻可以跑马直接0欧姆又不行,应该还是有条件没满足导致的,上拉应该是没问题的。于是看到IO上面似乎有个焊盘掉了个电阻,测量是连接IO的126脚,这不是IO的电压检测脚吗,经过两个电阻分压得2V正常,测量为0V,于是去掉两个电阻直接飞线连到其他的检测脚,然后你们懂的,正常跑马两机!!!
总结一下:此板子不出CPU供电并不是真正的没出来,而是被保护起来了(有些板子会测量到预设供电),保护的原因是时钟没出来,IO没发出PWROK,而IO发出PWROK的条件不但需要ATX_PG还需要IO的电压检测脚正常才会发出PWROK!  经验分享,不喜勿喷!

网友:
这个讲得挺 详细  加分鼓励分享

网友:
不错,不错。心挺细的。加分鼓励

网友A:
老生常谈的问题,技嘉板VIN脚是通病,你没有经常逛论坛吧,看看"青杏煮酒"大师的贴子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生常谈的问题,技嘉板VIN脚是通病,你没有经常逛论坛吧,看看"青杏煮酒"大师的贴子就明白了

嗯,知道是通病,但是一般是掉电保护,这个还是刚碰到

网友:
谢谢大神的讲解

网友:
只要思路清晰 一般都能修好 就怕思路被打乱

网友:
膜拜 学习了 台式机的我一般都直接换主板 几十块钱 报个两三百 客户还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
IO收到ATXPG之后还需要检测12V 5V电压是否正常才会发出PWROK   这个已经是技嘉h61的通病啦

网友:
没有CPU电压还真没修过IO的电压检测

网友:
楼主 总是在牛A和牛C之间徘徊

网友:
这个H61就是不按时序啊

网友B:
我之前修到过一块主板是触发掉电,也是12V检测电压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修到过一块主板是触发掉电,也是12V检测电压的问题。

一般是闪灭之后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是闪灭之后不触发

是这样的。

网友:
桥没发出  procpwrgd               导致  不出 CPU供电!

网友:
             12 V    5V  检测  容易出问题!

网友D:
既然是缺这个检测电压 ,为什么之前短接可以开机呢,没看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既然是缺这个检测电压 ,为什么之前短接可以开机呢,没看明白。

短接是为了判断故障,正常的时序应该要得到检测电压才能发pwrok

网友:
分析清晰,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