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AC功放机声音输出求教

楼主(2016-10-06):
TEAC  AG-V2050功放机突然没声音了,前几天还好好的,开机面板显示正常,变压器输出电压也正常,开机继电器有吸合声音,电位器这边电压也有,我把话筒插入也没声音,现在不知该查哪里,请坛友们指点指点,最好说详细点,我是小白一个,先谢啦!

网友:
图片怎么传不上来

网友A:
日本第一功放  这个 不怎么好修哦

网友:
这都多少年的宝贝了,教你绝招,
1.仔细查看有没有------电子元件或接插件出现氧化断线,假焊的现象

2.确定全部声道没声音,但电位器良好的话,就换耦合电容(就是小容量的电解电容10UF左右),你要是实在不懂原理,就把你看了不顺眼的电容给换了,只要运气够好的话,一定修好。

网友:
这功放没个5到10年大家电维修经验修好它不是很容易哦

网友:
搞定了是保护继电器接触不良谢谢坛友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日本第一功放  这个 不怎么好修哦

会计不好修,能找到图纸就好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