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IC丝印辨别型号

楼主(2016-10-06):
一个方块型贴片电源IC,6脚的丝印是0JD谁知道是什么型号的?还有一个丝印是AG2W长方形6脚的是什么型号?

网友:
你应当把电路拍个照,或把IC拍个照,,这样大家可以帮到你吧

网友:
楼主说一下用在何处......

网友:
拍个照片,楼主给的参数不全。看看在哪个位置。

网友:
是一个12V的电源模块电路上用的,应该是DC-DC模块,芯片太小,拍的照看不清,我给删掉了。

网友:
换新手机再来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