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显卡9400GT不亮机维修

楼主(2016-10-06):
找备件时发现一块9400GT显卡,看着样子还比较新,没有维修过的痕迹,当亮机卡也还能用,结果上机测试发现不亮。

检查显卡的供电,核心供电正常,显存供电也正常。

测量金手指上接口总线时钟和复位,发现复位脚A11对地开路,仔细检查电路板,发现R874位置掉了一个电阻,导致A11开路。

参照7300GT板上同样位置的电阻,是一个0欧电阻,料板上找不到体积这么小的0欧电阻,暂时直接用焊锡短路进行测试,进PE正常。

红圈位置缺了一个0欧电阻。

网友:
我还有个丽台的A7600GT!都是经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