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F2A55M-DS2 REV1.0循环跑码修复一例

楼主(2016-10-06):
     主板:GA-F2A55M-DS2 REV1.0   故障现象:循环跑码   处理方法:刷BIOS OK,附上亮机图

网友A:
我碰到过一个方正的板子,它是跑码正常但是正常提醒后一两秒就掉电,而且还自动加电,一直重复,各大电压都正常,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碰到过一个方正的板子,它是跑码正常但是正常提醒后一两秒就掉电,而且还自动加电,一直重复,各大电压都 ...

BIOS刷了吗。。。

网友A:
整过了。 还是不行,好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整过了。 还是不行,好麻烦

是哪个厂代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