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F2A55M-DS2 REV1.2挡84修复一例

楼主(2016-10-06):
      主板型号:GA-F2A55M-DS2 REV1.2    故障:GA-F2A55M-DS2 REV1.2跑码挡84(循环跑码)   处理方法:刷BIOS OK   附亮机图

网友:
楼主BIOS呢,分享一下啊

网友:
我现在遇到一个现象和你的一模一样的,刷了好几个BIOS都是不跑吗,

网友:
华硕的BIOS坏的多

网友:
技嘉bios 是个痛

网友(2016-11-06):
我现在也一个问题

网友A:
开机一直嘀嘀叫,内存换了还是一样怎么办?

网友:
技嘉很多BIOS坏。  楼主的BIOS是在官网下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机一直嘀嘀叫,内存换了还是一样怎么办?

刷过BIOS不行的话建议你换个CPU试试,或者看看内存槽附近短线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过BIOS不行的话建议你换个CPU试试,或者看看内存槽附近短线了没有

仔细看了。主板断线了。爆上就可以了。。谢谢

网友:
修好久行了

网友C(2016-12-16):
楼主BISO呢?忽悠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BISO呢?忽悠人吗

这个维修经验,没有上传BIOS

网友D:
官网都没这个型号下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官网都没这个型号下载了

技嘉台湾官网可以下,把.CN改成.TW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