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士顿120G固态盘打开DG分区工具格式化或者快速分区的时候到头后软件直接闪退

楼主(2016-10-06):
在线等大神拯救。。。

客户的机子,120G金士顿固态硬盘,开机直接进bios, 我以为是引导出错,在bios里可以找到硬盘,然后我重启按快速启动键选择硬盘启动发现还是直接进bios
于是考虑是系统坏了,然后进PE装系统,发现硬盘已经没有了分区表成空盘了,然后我先试着F6快速分区,发现格式化到最后一点的时候DG分区工具直接闪退,

然后我重新打开手动创建新分区  格式化的时候也是软件闪退

把硬盘拆下放到我的电脑上 ,也是那样

重新进PE 到PE菜单,进入MHDD,  erase全盘擦除   结果还是那样

求大神支招   在线等

网友A:
固件 主控 都有可能 。不排除是里面有颗粒坏了。之前做过两个镁光的固态 第一个就是你这个情况,第二个是可以识别,MHDD扫描全盘XX,后面就认不到了。 如果不要数据话 拿去保修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固件 主控 都有可能 。不排除是里面有颗粒坏了。之前做过两个镁光的固态 第一个就是你这个情况,第二个是可 ...

自己弄  弄不好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弄  弄不好了吧?

如果不要数据的话,您在金士顿官网下载最新的固件刷新一下。如果要数据,可以找我们处理,或者找您当地 靠谱的数据恢复机构

网友:
ssd的就还是不要想太多了,只有用绝招HUAN YINGPAN,,对维修人来说就是上辈子你欠他的现在你得白忙活的客找上来了。

网友:
固态盘坏了,,前段时间一个固态盘,进PE并 ghost安装都正常,但重新启动后却什么都没有写入,,最后在保换盘了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自己弄  弄不好了吧?

没有过保 直接找售后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过保 直接找售后吧

恩恩,好的 谢谢斑竹

网友:
如果过保了,就尝试一下在官网下载固件升级试试吧!

网友:
主控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