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F2A55M-DS2 REV1.0 亮机备份BIOS

楼主(2016-10-06):
GA-F2A55M-DS2 REV1.0亮机备份.zip

网友A(2018-04-23):
复位灯闪 能刷好吗 看网上说Q63 但这个版本我找不到Q63 找几个疑似的 换了也不行 只能刷个bios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复位灯闪 能刷好吗 看网上说Q63 但这个版本我找不到Q63 找几个疑似的 换了也不行 只能刷个bios看看!

找点位看一下位置。。。。。。。。

网友(2019-06-09):
唉,没刷之前 还能内存报警,刷了以后彻底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