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 声卡复位被拉低 0.43A

楼主(2016-10-06):
小弟在工厂刚开始修板子,遇到一块开机电流到0.43  就不走了的板子 ,除了显卡供电没有外 ,所有电压都出来了,拆下内存开机电流可以跑到0.6A左右 , 显卡供电也出来了 ,闻老师傅, 说是不过内存, 量内存所以条件除了复位被拉低只有0.004作用以外,(复位是由一个1.2V 上拉,直接短接无果)别的都正常,两个内存槽都一样 ,量了其余PLREST  都有电压 ,声卡复位通过一个小电阻,抬起小电阻 声卡复位就不会拉低, 换过CPU  换过显卡 甚至换过EC  晶振 ,内存供电芯片什么的。。。 然后  然后就没颁发了     。。。  求给为大哥给点思路 。 我该查哪儿 ...

网友:
DDR4 的内存, 插上内存显卡供电不出来是因为: 开启显卡供电的是一个门电路  缺一个3.3 , 直接飞一个3.3V  显卡供电会出来 但是  电流毫无变化 , 所以迷茫了  。。

网友:
+1.0V  被拉低只有0.7V  换IC O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