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2的CPU高温自动关机求良策

楼主(2016-10-06):
各位大神,AM2的CPU高温自动关机有什么解决良策吗。换风扇,加硅脂都没有用。温度突然会升高而自动关机。小弟急需良策,请各位大神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换好的纯铜的风扇

网友:
开盖大法能治疗这个绝症。

网友:
开颅  换 cpu里面的硅脂

网友:
换CPU,要么开盖

网友:
开盖大法好

网友:
把盖翘一下看看应该是盖开了

网友:
为什么那么多人叫开盖?AM2的cpu坏了不都是直接换的吗

网友:
这种垃圾u直接换一个也买多少大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