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不认硬盘之狂改电路维修

楼主(2016-10-06):
HP G4不认硬盘,板号DA0R33MB6F1,开机用手拿着硬盘感觉不到盘转,换盘也一样,很明显硬盘5V供电没上来。这种硬盘口有单独小线的,首先要测一下这个线有没有问题了,万用表测量了每一条都是通的,那问题就在主板上了,下了图纸开始进入正题:

看下下硬盘口引脚图,上电量了一下,+5v没有产生,找了下图,是从PQ47这里发出的

测PQ47的G极,2.1v,电压不够,肯定不能导通场管,硬盘固然得不到5V.追一下G极来源,是由PU13的第10脚产生,

看了下其各引脚,感觉对这个芯片了解并不多,很少修到它,但简单测了这个芯片上电时各引脚,基本条件都满足,但10pin只出了2.1v,根据PQ47作为一个5V的中转,它的开启条件应至少7.5v以上,显然不行。但对于一个北方城市来说,要换PU13,只能漂洋过海订芯片,那样可玩性也不高,那只能想办法了,没有5v的话,心想应该让它有5V就行吧,于是直接一根线横跨了PQ47,硬盘一下子就有电了,装机上电,果然能读硬盘了。但意想不到的是,过一会屏就跟黑白电视似的乱跳,没有了电脑的征兆。.......静心思考了一下,想到了问题所在!
PQ47的G极没产生,那跟PQ47 G极共用同一个信号的应该还有其它地方,这个信号图中叫做MAIND,这样飞线只满足了导通PQ47,其它用这个条件的管子可能并未导通,所以这些设备就没有工作,一查图,果然

那这样只好按步就班的搞这个MAIND信号了,但芯片没有实在难下手,就想,如果能创造这么一个高电平信号应该也可以,于是取掉原来PQ47飞线,将PU13第10脚从源头隔断,另造信号:从公共点引来一跟线,从别处找了一个100k电阻,直接把公共点用100k电阻做上拉,充当了MAIND信号,理论这样这个信号应该为19v,但用表实测为9v,推测有地方把它分压了,但查了下图  也没找到分压电阻,就不研究它了因为9v足够,测了下此时PQ47能正常开启,于是装机,上电,能进系统了,狂喜!
      但问题来了,发现不用适配器只用电池时候,还是检不到硬盘,
一想,问题在这里,因为电池开机公共点达不到19v,只有10v多点,(试了下只把电池供电飞上做为MAIND信号的话,只有5v,又被分压了,5V不足以开启PQ47,所以电池开机还是检不到硬盘,此想法不成立)
   静心想了一下,没有其它办法了好像,但看了一下MAIND开启的这些电压,最高的就是这个5V,再下是3v,如果单电池供电,这个来自公共点的MAIND只有5V,虽然不能开启硬盘供电,但除硬盘供电的其它供电都没问题,于是想到,直接一条线横跨PQ47,让+5v硬盘供电直接出来而不受控,应该可以

实践证明是可以的,测试两种供电模式开机进系统一切功能正常并运行稳定,此机修复

网友A:
楼主 这样改关机后还会有电压出来啊。电池会自动放电

网友B:
那如果电池岂不是MAIND一直处于高电平状态,某些供电一直会被开启,电池关机放一个晚上,早上会不会把电放完?

网友:
看起来好复杂,后年是怎么解决的?就是先从公共点借一个电压,再直连PQ47吗

网友:
这样改电路  让惠普的工程师汗颜呀

网友:
楼主的万用表很亮眼

网友:
万用表很亮眼 啥牌子 多少钱

网友:
电池可能会损耗大些,学习了。谢谢

网友:
我要是客户,知道你这样子修,绝对不敢要的^^^,不过做法很新颖…………

网友:
北方换芯片确实蛋疼 一等就是几天     所以我离开北方  到南方了  哈哈

网友:
这样应该问题不大,恭喜楼主赚钱了

网友C:
个人感觉公共点就是公共点,直接串个电阻成为信号是不会产生分压的,另外,笔记本中不是有很多二级转换电压吗,一般的也都有12到15V,找到这个信号,飞线不是更好吗。楼上说的就是,从电池飞线,关机状态电池也在放电。不是最佳办法

网友:
这样的维修对于我来讲,我不能接受。肯定还会有意想不到的隐患。

网友:
大家看下图纸找下图纸也都要时间  客户往往希望20分钟你就给他修好

网友:
让惠普的工程师汗颜

网友:
晕  光驱口也没有电吗  打过去

网友:
我觉得你先测量线 这么麻烦  还不如先测主板

网友D:
找到这个信号,飞线不是更好吗。楼上说的就是,从电池飞线,关机状态电池也在放电。不是最佳办法

网友E:
你围地球绕两圈,最后就是给硬盘直接飞了个5V?

网友:
直接从公共点拉了一个高电压就导通

网友:
哈哈,待机这个电压就提前出来啦,耗电,你想适配器电池都一起同一个大小电压加一个稳压二级管钳位就行啦

网友:
楼主好厉害,都能改电路了啊

网友F:
这样硬盘不是始终都在供电

网友:
万用表真的亮了

网友:
楼主是把5V直接接到PQ47的S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这样改关机后还会有电压出来啊。电池会自动放电

公共点直接上拉过去确实不怎么好

网友:
这样该稳定?楼主

网友G:
看上面留言说   光驱接口的电压转过去就好了,  我瞬间感觉走了好多弯路 朋友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在下见识了~

网友:
电池放电到没关系了。我感觉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如果电池岂不是MAIND一直处于高电平状态,某些供电一直会被开启,电池关机放一个晚上,早上会不会把电放 ...

不会,MAIND开启的这几个管子D极电压都是上电后才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个人感觉公共点就是公共点,直接串个电阻成为信号是不会产生分压的,另外,笔记本中不是有很多二级转换电压 ...

嗯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实测电压确实被分掉了一半,所以引15v做开启可能不够:关机状态下是不会放电的,信号隔了一个100K电阻想放电都难,而且使用该信号做开启的电压,D极也是只有开机上电才会有电的,关机状态没电,也是考虑了许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到这个信号,飞线不是更好吗。楼上说的就是,从电池飞线,关机状态电池也在放电。不是最佳办法

信号源于芯片,不是信号断了,而是没有产生,关机状态不会放电的因为它开的都是S0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围地球绕两圈,最后就是给硬盘直接飞了个5V?

你没认真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如果电池岂不是MAIND一直处于高电平状态,某些供电一直会被开启,电池关机放一个晚上,早上会不会把电放 ...

桥的待机电压插上适配器就有,公共电的电压直飞过去,就已经转换出二级电压,待机电流肯定会偏大,不过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样硬盘不是始终都在供电

你说的还真是,只有PQ47的D极是S5电,这样只插电池状态下S5电没有,硬盘就没电,所以当插上适配器后硬盘就有电,等他回来我再设计一个S0状态下才开启的电路;但实际上现在插适配器关机状态下硬盘也没响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上面留言说   光驱接口的电压转过去就好了,  我瞬间感觉走了好多弯路 朋友

实际上不是的,没有+5v,光驱也没有电,如图

网友:
哈哈,一直用着没回来呢

网友:
楼主电路原理掌握得不错,能灵活所学知识,加分 支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