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主板A8G-I 经验维修2E

楼主(2016-10-06):
      今天同行拿来个富士康的主板,插上检测卡循环跑,用洗板水清理内存槽,后2E不过!奇怪了,运气不应该这么差,一般这个代码都是显卡问题的,或者内存没有过,原来是循环跑的主板,刷个BIOS故障依旧,没有办法了,插上独立显卡,还是这样,准备休息呢,有修个显示器,顺便把VGA接上了,里面听到主板滴的一声亮机了,晕,原来这个机器是不插VGA就挡2E啊!他大爷的,富士康的主板修的少,奇怪的事情还不少呢,在此把经验分享给大家,一并把BIOS上传了! 1170053[/

网友A:
呵呵,还真是无奇不有啊

网友B:
富士康和华硕的主板质量很好。稳定。不用技嘉 太可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还真是无奇不有啊

是的啊,所以我就分享给大家了!

网友C:
楼主的意思是主板检测不到显示器就会循环跑2E代码?

网友:
真是无奇不有呀.....

网友:
这样的事情也有   一般不修好 谁接显示器啊   这样不得修死啊  擦

网友D:
不会吧是不是不稳定碰巧刚好插显示器这次有显示吧

网友E:
平时修板验证亮机没,都是插个键盘按下NUMBER键的

网友:
还真是无奇不有啊

网友:
你们修板都先不插显示器?我是先插好键盘和显示器再开机的。

网友F:
别给我说你不知道,不插显卡就是档这个代码啊

网友G:
插显卡是不是过一会才能过?

网友:
难道它还有检测显示器的信号。

网友:
真是够奇怪的

网友H:
也就是说这个板不检测到VGA输出是不继续工作的  为毛要加这个检测电路呢

网友I:
这种问题还是第一次见,不会是主板不稳定巧合吧

网友:
好经验~下次可以参考下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这种问题还是第一次见,不会是主板不稳定巧合吧

我干保证,不是不是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H:
也就是说这个板不检测到VGA输出是不继续工作的  为毛要加这个检测电路呢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分享给大家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G:
插显卡是不是过一会才能过?

不是的,直接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别给我说你不知道,不插显卡就是档这个代码啊

我就是不知道!哈哈哈!修台式机不是强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平时修板验证亮机没,都是插个键盘按下NUMBER键的

我一般都是示波器打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会吧是不是不稳定碰巧刚好插显示器这次有显示吧

稳定的,顾客已经投入使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意思是主板检测不到显示器就会循环跑2E代码?

对的
就是这个意思ige!

网友:
技嘉 太可怕真的太可怕了。修得开机掉电的。特别多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干保证,不是不是稳定!

恩,这个维修经验记下了.

网友:
学习了  下次可以注意下

网友:
哈哈 我需要的是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富士康和华硕的主板质量很好。稳定。不用技嘉 太可怕

技嘉的质量挺稳定的,买过上百片,只有一片返修

网友:
技嘉的质量还是挺放心的。

网友K:
修笔记本的来逛逛,看了下主板区,主板维修还是挺简单的

网友:
谢谢提醒,我试机都有插显示器的,不信跑什么码

网友J:
引用 网友K:
修笔记本的来逛逛,看了下主板区,主板维修还是挺简单的

我修笔记本8年了,感觉笔记本好修!呵呵,出来开店以来,台式机图纸少,并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修笔记本8年了,感觉笔记本好修!呵呵,出来开店以来,台式机图纸少,并不容易!

笔记本的芯片层出不穷,很多芯片网上买都是假的,比较烦人

网友:
真那个这个问题 不过搞好了就行

网友:
学习了,以后也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