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3N78-AM R2.0开机15秒自动关机

楼主(2016-10-06):
USB后面排阻822更换后。正常开机

网友:
怎么判断的

网友:
不加个风扇直接就点主板?

网友:
这个问题,反正就是出在USB 电路问题, 首先找供电 USB供电芯片,上拉电阻,反馈信号等, 都是这些问题。 还有就是机箱前置接口坏了也是这样的,

网友:
华硕  822  已经见怪不怪了

网友:
大湿,你们是怎么有效检测或判断822排阻的好坏……。

网友:
华硕的USB检测通病

网友:
usb oc#信号

网友:
又学习了一招啊!!!

网友:
这种大的822坏的不多

网友:
应该不是通病吧

网友:
这么老的板子头一次遇见USB报错,一般单桥损坏

网友:
老生常谈了。呵呵usb_oc

网友:
我有个华硕A55也是这个问题,不过是断线引起的

网友:
这个一般坏的很少

网友:
怎么判断的a

网友:
此版BIOS.希望可以帮到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