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450C 电流0.9无跳变维修

楼主(2016-10-06):
ASUS  X450C  版号X450CC  REV2.0  开机后电流上到0.9无跳变  不亮机  供电  时钟复位正常  不知道什么问题麻烦各位大神指点一下  遇到两台了  上次有一台没修好  今天又碰到一台  谢谢了

网友:
电流上到0.9几

网友:
把内存拆了,电流也是一样吗,先判断CPU工作没有,还是没过内存,可以用示波器看看。

网友:
楼主描述越清晰,才越好帮到你。电池0.9,电压是基本上都产生了的,没试下刷BIOS?

网友:
华硕的机器刷bios的居多 华硕的资料少

网友:
应该是内存坏了吧 这机器是板载内存吧

网友:
X450C  好像有通病  你自己查一下

网友:
BIOS刷了几个了   内存扒了还是一样

网友:
我的( ⊙ o ⊙ )!2是那样的 电流0.85就不动了  不知道是不是 内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