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HK320-55AP短接黑绿没反应,没有思路了
会员451166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16-10-07):
短接黑绿没反应,没有思路了  ,不知道怎么修了 哪位高手给个思路

网友:
从电源的待机电开始查起。

网友A:
楼主说一下主要的IC是何型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一下主要的IC是何型号?

  两个大电容没电压· 桥式整流有电压  ic看到不太清楚 dm开头的

网友:
还是上图 比较好

网友:
先查有没有待机电压,。。

网友:
先要从待机电路修起,必须有5伏的sb电压输出。其次必须知道是用的什么主控芯片,如果是tl494或7500的话12脚启动时12脚必须在12伏以上的电压,一般都是17伏左右,4脚必须为低电平。对了,再检查一下那两个开关管是否完好,最好把电源拍个照片发过来,看一下内部结构才能给你做判断。

网友:
要保证5VSB正常,,。。

网友A:
支持一下,楼主抓紧上图吧............

网友:
查保险 待机   推动管  开关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大电容没电压· 桥式整流有电压  ic看到不太清楚 dm开头的

两个大电容没电压,整流桥有电压,兄弟,有这么奇葩的电源吗?

网友:
整流桥有电压大电容没电压。。。。。兄弟,你在耍我们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支持一下,楼主抓紧上图吧............

上图直观啊

网友:
5VSB有没有,总要给说下吧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