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台HP 4411S电脑没声音了。

楼主(2016-10-07):
接外接音箱和耳机有声音,就是电脑自带的音箱没声音,是不是电脑的音箱坏了呢?

网友:
有可能是驱动,有可能是主板

网友:
重新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声卡 换块。…。…。…。…。………

网友:
喇叭  声卡功放都有可能

网友:
不可能都坏,它是内置两个喇叭

网友A:
线排除系统问题,在考虑主板或喇叭

网友B:
现去这个笔记本的官网下个声卡驱动,不行的话查喇叭是不是好的,还有声卡的功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排除系统问题,在考虑主板或喇叭

我重装了系统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去这个笔记本的官网下个声卡驱动,不行的话查喇叭是不是好的,还有声卡的功放。

怎么查喇叭是不是好的呢?想在网上买个回来换上,又怕不是喇叭的问题买回来又浪费了。

网友:
可以换个音响测试下

网友:
都没有声音吗

网友:
有可能声卡问题

网友:
有可能 ,也有可能是笔记本自身的问题  替换一下试试

网友:
同一天推进经济条件特意今天

网友:
同一天天天家庭条件太

网友:
弄一个旧的喇叭,接主机上试一下不就知道了,你得动下手,自己试

网友:
先排除软件 不行就是声卡或功放芯片

网友:
你得动下手,自己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