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TPNQ114 版号DA0U36MB6D0 REV:D BIOS

楼主(2016-10-07):
惠普TPNQ114 版号DA0U36MB6D0 REV   BIOS    键盘坏的机器  备份下的BIOS 保证好用

DA0U36MB6D0 EC BF.zip

DA0U36MB6D0 SB BF.zip

网友A:
刷好键盘就好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好键盘就好了嘛

我的意思是这个机器键盘是坏的,客户来我店里换键盘的,我顺便用编程器备份下来的BIOS,你理解错我的意思了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键盘有问题,好像跟BIOS关系不大

我的意思是这个机器键盘是坏的,客户来我店里换键盘的,我顺便用编程器备份下来的BIOS,你理解错我的意思了朋友。

网友C(2017-10-19):
怎么下载不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下载不了 ...............................

可以的 再试下  已经下载30多次了

网友(2018-05-20):
这种机子 备份的 会出现开机 慢的问题把

网友D(2020-04-21):
BIOS 改过ME 没有 有没有试过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BIOS 改过ME 没有 有没有试过的

这个是直接读取备份的 没有改过ME  在我修的那台电脑上怎么刷都正常 其他同行下载后不能使用  说明不能用到其他机器上  请不要下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直接读取备份的 没有改过ME  在我修的那台电脑上怎么刷都正常 其他同行下载后不能使用  说明不能用 ...

回复错了 我还以为这个是那个U3000的   这个是备份的  没有改过ME  用到其他机器上可能会开机慢

网友(2021-09-09):
刷了sb  十几秒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