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启动到快要进XP系统的时候就显示无信号了

楼主(2016-10-07):
G31  集成显卡+LED 26电视+ 32位XP系统。
电脑启动到快要进XP系统的时候就显示“无信号”,为什么会这样,在BIOS状态下一切正常。
我换了VGA数据线后能正常显示进系统了。
难道是数据线接触问题?就指点

网友:
是不是超屏了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你可能"中奖"了

我在05年初碰过一个奇葩----一个二手CRT显示器的VGA线内部的RGB线中有一根应该算是内阻不稳定,类似接触不良,导致偏色,
因为是同事的,又因为......也就没动手修

网友:
降低一下分辨率,,,,,

网友:
你是不是分辨率设高了

网友:
一般是显卡驱动或分辨率设置过高。

网友:
可能是分辨率设高了。。。、

网友:
26寸LED电视,桌面的分辨率1080P很正常吧?

网友:
可能是分辨率设置的问题

网友:
换一个接口和一个数据线就ok了

网友:
进安全模式呢? 能进吗?

网友:
可能分辨率不合适吧!

网友:
这就是VGA线接触不良

网友:
你先试试进VGA模式。换线无故障,肯定就是线的问题了。行、场信号的问题吧。

网友:
在BIOS下正常就说明线没问题,启用VGA模式看看,如果不行可能要加独显了